LAMA4合1出问题了,谁看看给解决下

楼主(2009-01-10):
我的LAMA4合1一插
电池
,后面的
电机
就开始转,遥控什么的都没问题,不插后面的电机,只插前面的,遥控控制没有问题。
拆开以后看两个电路板,试了试接收机的那块,没问题,另一块不知道怎么办了,但肯定是那上面的问题,谁帮忙解决下啊!!!

网友A:
最有可能的是:马达驱动管7413烧短路了。
我猜的……

楼主:
没有烧,什么都没烧

网友B:
解决了么??

网友C:
俺的也是这样,换完7413后还是这样。

网友A:
还有7413旁边的二极管有没有短路呢?好像是1SS24吧?是不是它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