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lama E020 到咯 晒一下 和450合影顺便

楼主(2009-01-10):
飞机很稳定, 和小LAMA的十字盘结构不是很一样

但是800容量10C的电池带动2个370有点弱

航线不错 , 声音 很小

我配备了散热片 效果不错  6通接收也还好

个头不小, 自己看和450的合影, 室内飞冒险哦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悬一会, 头就突然向右抖一下, 忘高手解答

网友:
我的也到了。哈哈哈

网友:
看到大小和016一样大。 你看看。我估计是抖舵造成的。

网友:
这个JJ我到手不少天了,现在越来越喜欢它了,别看它个头大,可是觉得比V3 V4还好飞,特别是在室内飞,非常的稳,抗风性能也好,2-3级阵风是没问题的,整体结构不错,空间很大,给想改无刷或想装别的设备(比如装摄像头什么的)提供了充足的空间,载重量也比较大,加装100克是没问题的.要是和53#1比,价格上没优势,但是上市后配件价格的优势就大了,飞了几天觉得就是炸J,最容易坏的也就是大浆,脚架和机壳,其他的没什么容易坏的.
这个JJ结构上唯一不足的我认为是电池仓,只能装它原装的电池(尺寸是66MM
25MM,厚16MM  重64.7),要想装别的电池比较难,我已经测试过,这个JJ可以用450JJ的20C2200的电池(重188克),只是飞的时候要较大的油门,浆和马达的负荷要大了不少,马达的温度也要高了点(但是没超过50度),我已经改了电池仓,脚架也可以用450JJ的了,这样要省了不少,上图给大家看看我改的电池仓:

网友:
补充说一下:
改后的重量是50克左右,原装的是27克左右,想减轻重量,可以把线路板搂空,但是需要牺牲强度
改装成本:2块电路板2元,尼龙支架0.3*7=2.1元(绝对耐炸),450脚架5元
螺丝什么的就没算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右倾  是向右转  这个市抖舵吗?

网友:
飞机大了

网友:
大归大,比V3还好飞,比V3的声音还小

网友:
请问LZ 450的头罩哪买的 满漂亮~!

网友:
等过一段我也上个这个飞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wing 原装 据说仿的是喜路宝

楼主:
补充一些别人的漂亮照片

楼主:
回复 网友C:

比V3  舒服 静若V3 动如450

楼主:
回复 网友D:

V2的战友 幸会 幸会

网友:
谁能上个室外航线飞行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室外我试了 很爽  但是抗风性还是不行  主旋翼迎风面太大  正面吹无所谓  如果尾巴控制的不好  飞机一转  改侧吹 那就....   不过不用担心 桨很结实 就是固定平衡锤的那个塑料跷跷板的外壁易断

网友:
哈哈,我的那个"塑料跷跷板"昨晚炸坏了,今天上午我改造了它,用53#1的上旋头,用艾特MD500的平衡杆,很爽!
这个JJ你想让它抗风很好是不可能的,就是亚托450的JJ你不上401陀螺想在风大点的时候飞好也是很难地!

网友:
不用太好,就是想知道微风情况是否能飞,而不是一下就被挂跑啦,我也准备订一台。不知道lama4的平衡杆能飞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如果可以改装进取  我想在性能上问题不大 无非就是稳定程度会损失很多很多 这个平衡垂40g  你看看你V4 的菜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