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K4的调速电路

楼主(2009-01-11):
有哪位兄弟能帮帮我拍两张2K4车床调速板上的那个小瓷环的引脚PP吗?因为我的被弄乱了,还有上面的可调电阻也被我调乱了,现在这板子给电机的最高电压也不知道是多少?就是电机转速调到%70-80就会有拨动,先谢谢了.

网友A:
百分之70-80什么动,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分之70-80什么动,看不懂。

就是转速不稳,就像发动机供油不畅那样.

网友:
你买这机子好用吗?

网友:
我的意见谁买2K4谁就要后悔!!!我买的现在我都后悔死了,当时怎么不多花些钱买个CJM250啊!现在我都想换论坛里的那个卖金阳的那个250了

网友B:
我也是柳州的,有时间聊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哪位兄弟能帮帮我拍两张2K4车床调速板上的那个小瓷环的引脚PP吗?因为我的被弄乱了,还有上面的可调电阻也被我调乱了,现在这板子给电机的最高电压也不知道是多少?就是电机转速调到%70-80就会有拨动,先谢谢了.

老兄解决了吗?2K4我没玩过,不过前几日看坛里某位床友新买J的图片,调速电路应该是仿亿控BEST 2000的,就不知你那台是不是,如果是,可参考我那高楼帖子,里面有关于电机震动的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柳州的,有时间聊聊

你的Q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兄解决了吗?2K4我没玩过,不过前几日看坛里某位床友新买J的图片,调速电路应该是仿亿控BEST 2000的,就不知你那台是不是,如果是,可参考我那高楼帖子,里面有关于电机震动的调整

今天我无意中发现在其中一个BT151控制脚的电阻虚焊了,用烙铁一焊好,上电试机OK一切都正常,但是还是要感谢万用表兄提供的一些经验.

网友:
吓我一大跳。

网友:
是哪个??我刚上床,做模型足够了

网友D:
现在有点明白了,原来无级调速的都是这一种电路板,我的210V也是一样的,到底是谁抄谁的.

有那位电子方面好点的,做个好事,把这电路也来抄抄,真是好笨,前几天我这里有换下的一块坏的,在我手里玩了两个星期,今天给寄回厂家去了,都没好好测量下,只是拍了几张高清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有点明白了,原来无级调速的都是这一种电路板,我的210V也是一样的,到底是谁抄谁的.

有那位电子方面好点的,做个好事,把这电路也来抄抄,真是好笨,前几天我这里有换下的一块坏的,在我手里玩了两个星期,今天给寄回 ...

你应该寄来我这里的

网友(2010-01-07):
引用 网友C:

老兄解决了吗?2K4我没玩过,不过前几日看坛里某位床友新买J的图片,调速电路应该是仿亿控BEST 2000的,就不知你那台是不是,如果是,可参考我那高楼帖子,里面有关于电机震动的调整

请问万用表兄,关于电机震动的调整,是在第几页?好像没有找到
另外,这种电路的调速,在比较低的转速下,马达是否比较响有嗡嗡声?

网友:
这是一块仿制线路板、没人家技术到家啊。
淘宝上卖真正的真牛品牌2400.00小车床用的是用美国进口线路板、叫KB板
KB板网址:http://www.kbelectronics.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有点明白了,原来无级调速的都是这一种电路板,我的210V也是一样的,到底是谁抄谁的.

有那位电子方面好点的,做个好事,把这电路也来抄抄,真是好笨,前几天我这里有换下的一块坏的,在我手里玩了两个星期,今天给寄回 ...

那几张高清照片贴上来让大家都瞧瞧好吗?

网友:
2K4调速电路开机冲击很大,尤其是电位器在高速位置,所以新J没多久同步轮就必裂,我用延时继电器做了个减速起动好一些。
最好还是将变向开关固定,将原拍停开关改启停双位的拍停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