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dx7

楼主(2009-01-11):
把机子都调好了, 控上的设置妥当了。试飞的时候发现前后退和左右移,方向反了(从后面看) 。
怎么办啊, 控是dx7, 简单的方法好像把盘的3个
舵机
全反向,但是这样油门也得反向, 曲线什么的还得重设。 油门的习惯也得改了, 以前杆向上推飞机上升, 反了向就全反了。
求救啊

网友A:
螺距和副翼舵机线换下

网友B:
大大,把十字盤的設定變一下,原本正的改成負的,原本負的改成正的應該就解決了

楼主:
先按版主的方法再用2楼教的,问题解决

楼主:
新问题
控前进,斜盘向前倾。控向左,斜盘向左倾。一切都好像没问题啊。
但是为什么机机向前飞的时候向左斜倾的很厉害, 斜盘调得很平了呀。
搞不明白

网友C:
适当地可以用些微调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