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1):
小弟有意上550 现在450能简单航线
在犹豫上哪个版本的550
另外长尾管和短尾管个有什么优点
现在小弟的意思是 上塑胶版 升级日子框 大桨架 动力用SE-C版的动力(小弟陪飞机时都对动力要求高一点 不良嗜好(也不知道有没有必要))
各位前辈还请给点建议

楼主:
另外个人比较偏好好盈的电调 现在的电调也都是好盈的
有没有哪位前辈能说说 好盈电调和原装电调 哪个更好点 原装电机能用好盈电调吗?

嘿嘿问题多多 还请前辈赐教

网友A:
泰世的电调还行吧,没听说有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泰世的电调还行吧,没听说有虚标

人机界面 方面呢? 比如好盈的就比较人性化
有问题的话 听生音就可以很快判断 而且设定很方便

网友:
建议一次性买SE

楼主:
引用:
建议一次性买SE

SE 是短尾管吧
是长尾管好 还是短的好 还是各有优点

网友:
短管用的是短桨,转速更高,飞行比较暴力,3D动作犀利,长管用长桨,转速略低,3D动作稳健。

楼主:
长桨是500的
短桨是425的 是吧?
那长尾管和短尾管 分别是多长呀

楼主:
另外550有两个大齿盘 如果扫齿哪个更容易坏 还是都会坏?

网友:
550分长短尾管分别使用500和550的桨。

425只有一种长度尾管使用425的桨。

炸机扫齿主要是前段大齿损坏。

楼主:
引用:
550分长短尾管分别使用500和550的桨。

425只有一种长度尾管使用425的桨。

炸机扫齿主要是前段大齿损坏。

嘿嘿 谢谢前辈指导
前端的大齿盘就是那个直接与电机咬合的那个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