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华科尔的60#b 金属无刷板 +2801控 全套两千以内合算么?全新的~!

楼主(2009-01-11):
请问 华科尔的60#  金属无刷板 +2801控 全套两千以内合算么?全新的~!
配华科尔2801新款8通道遥控!!!
此产品为飞机套装,无遥控铝箱舵机等。。
技术参数
1). 无刷电机型号:WK-WS-26-001
2). 无刷调速板:WK-WST-30A
3). 有刷电机型号:380PF
4). 有刷调速板:WK-B20A机身长:600mm
5). 遥控器:WK-2601
6). 接收机:RX-2701
7). 主旋翼直径:620mm
8). 尾旋翼直径:145mm
9). 陀螺仪:WK-G011
10).全配重量:620-640g(含电池)
11).电池:11.1V 1200mAh/1500mAh Li-Po
12).主尾舵舵机:WK-7.6-H; 重量: 6.4g; 速度: 0.085sec/60o(4.8V); 扭力: 0.8kg/cm (4.8V); 尺寸: 21.5*11.8*21.7mm
13).舵机:WK-7.6-3; 重量: 8.5g; 速度: 0.11sec/60o(4.8V); 扭力: 0.9kg/cm (4.8V); 尺寸: 22.5*11.5*24mm
产品特性
1). 采用CCPM混控系统和可变螺距结构,使横滚、俯冲、倒飞、3D等特技动作在您的飞行中表现完美,给您带来无限的飞行乐趣。
2). 60#B金属主体、倾斜盘、旋转头、尾部结构,设计轻巧、新颖,由高精密单向轴承组成的熄火降落系统,有效保护飞机的飞行安全。
3). 60#B电机齿轮及主齿轮采用斜齿设计,效率更高,稳定性更好,飞行噪音更小。
4). 尾旋翼动力采用皮带传动结构,调试简单、飞行平稳、噪音低。
5). 高性能有刷/无刷电机配合高容量11.1V 1200mAh/1500mAh锂聚合物电池,饱和充电后可稳定飞行6-9分钟。
6). 采用全新2.4G跳频技术,实现自动对码,精准对频,对频成功后可同时飞行20台飞机以上。
配华科尔2801新款8通道遥控!!!

楼主:
2801这个遥控器到底怎样啊~!??

网友:
据说不错,请看看西安模友的评测和老高的评测。

感觉不错,就是不知道飞机配件价格咋样?

网友:
华科尔的 60#b 致命缺陷:主桨桨夹的摇臂太单薄,每摔必变形。校正相当麻烦,希望厂家改进。 遥控器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这些加一起才2000不到呀?!!!!!
?????

网友:
有这么便宜吗?控1600,60#b无刷版才不到400?

网友:
空机就贵了

楼主:
是全套的。。。到手可飞的那种~!!!

华科尔的60# 到底怎么样啊??除了刚才上面的哥哥说的“主桨桨夹的摇臂太单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控要1600啊,贵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全套的。。。到手可飞的那种~!!!

华科尔的60# 到底怎么样啊??除了刚才上面的哥哥说的“主桨桨夹的摇臂太单薄”!

等炸鸡了就知道有多痛苦了。先看看配件价格吧。

另外机身的设计和做工不怎么样,前舵机臂容易碰到电机,机身单薄容易变形。

网友:
华科尔 60#b  配件那叫个贵
我现在就玩  60#呢,也是金属的,不过没有这么好的控
炸完以后第一感觉就是买配件就像被打劫一样痛苦!~~
干嘛不上450呢?

楼主:
已经买到了 1920 包邮
2801的控操作界面和JR以及 2701的界面基本上是一样的。。。。

飞机到手可飞,全机身黑金属色,比以前的蓝色更好看。。。。

起飞时候非常的稳,声音非常的小,比我的lama声音大一点,比450声音小多了,也可能是用玻纤浆的原因,陀螺仪锁尾很不错,原配的是11.1 1500毫安 10c 的电池。。。。

华科尔原装的25A的电调和无刷电机。。。。

就是感觉2801的摇杆太灵活了,其他感觉非常好。。。还有原配的头罩质量不好。。太脆。。。一碰就烂了~!!

楼主:
如果不论配件价格的话。。。。。这个套装的价格是很超值的,以后 飞450,还可以把电机、电调、陀螺仪、电池、舵机都拆下来用!!

网友(2009-02-19):
已经购买,正在后悔中!

楼主:
60#b 的大齿坏了,论坛原来有人发过 用450大齿替代的,谁知道到底怎么做啊?

网友:
学习了 看了太多的机器了 还真不知道新手该如何那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