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了履带 主动轮怎么设计

楼主(2009-01-11):
买到了一种履带,但是没有主动轮.
我看很多主动轮都是像齿轮那种形状,卡住履带的鞘子的.这个齿的间距怎么确定?

网友A:
先定齿数,再根据齿距确定主动轮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定齿数,再根据齿距确定主动轮大小.

齿距怎么定?

网友:
楼主在哪里买的履带?是金属的么?宽度多少啊?

网友:
这应该是1:24的拼接履带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齿距怎么定?

履带片2个销子孔的中心距离就是齿的中心距,扣掉小锁扣的长度就是齿的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履带片2个销子孔的中心距离就是齿的中心距,扣掉小锁扣的长度就是齿的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