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手真的相当于从头再来嘛?

楼主(2009-01-11):
从mode1 到 mode2 ,刚改一个星期,痛苦啊,老是错陀!紧急情况时还是习惯了mode1。
难道真的相当于要从头再来嘛?

网友A:
是的。就是要从头再来。从新建立条件反射。

网友B:
估计比从头再来更容易出错,但是适应的时间应该比从头再来快,我当时也想改来得,但在紧急时非常爱错舵,后来觉得没必要,毕竟我也不会去比赛,飞一些简单的动作什么手都无所谓了

网友C:
看法与3楼基本相同

网友D:
首先,自问一下,为什么要改手呢?是因为你要参加国际赛??还是别的原因,如果都不是,何必改手呢??

网友E:
我在改为二指,好改多了
我是M2

网友F:
改手之后,我先在模拟器上练了好长一段时间。。

网友G:
应该比从头要容易上手点
毕竟mode2更符合正常思维,更科学

网友H:
MODE1,,,,也有高手啊....

网友I:
主要是习惯玩飞行模拟游戏了,m2更容易入手。 不过改手确实适应快,但是开始时关键时刻还是会错舵....慢慢磨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