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spektrum dx6i 配AR6200上油固可以吗

楼主(2009-01-11):
spektrum dx6i 配AR6200上油固可以吗 还有hitec7通道的控怎么样

网友A:
 飞航线就行!

网友B:
当然可以,除非你的技术已经在99%人以上才有必要用6通以上的。
hitec很不错的牌子,尤其是接收机,性能完全不输于futaba原装,但价格便宜很多。

网友C:
飞油固完全没问题 上汽油机都没关系 我正想发一台回来装汽油机

网友D:
很不错的配置了 通用版的DX6可以满足一个直机的最低要求
我是新手 朋友告诉我的 我也是DX6I + AR6200

网友E:
可以,当然可以,老外很多都是用dx6i+ar6200飞一些1米多的油固

网友C:
我的DX6I回来了哈 巨便宜 效果不错 我英文白痴 接收安飞机上 通电来慢慢摸索 差不多了 我只飞固定 使用还是简单 还是不错 虽然后面写着MADE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