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还没离地就坏了!高手来看看!

楼主(2009-01-11):
我的飞机前天才把向右歪的情况给解决了!昨天充好了电,今天下午打算去飞飞!开控!上电…夷……滴滴声怎么没有了!陀螺议灯也不亮了!检查线也是插好滴、怎样都没用!天哪!我的飞机一次都没飞起来过啊!崩溃中………

网友A:
看看接收上的插头是不是松了。

网友B:
象是电调没通电的样子 线是插好了方向对吗 白色或者咖啡色是信号线

网友C:
用替换法 使看是哪坏了

网友:
恩…希望都别坏只是没插好…嘿嘿!

网友D:
T插有可能接触不好

网友:
原来是电池坏了!!放了一天就坏了…很奇怪

网友D:
试机时过放了吧

网友E:
新手要多潜水,我有个朋友,第一天拿到机子,用老型号的0851按手机电池充电的说法先充12小时,结果一次没飞电池就过充了

网友:
那我用0851充2200MA电池时大概充多久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