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电机问题

楼主(2009-01-11):
正序浏览
电动车无刷
电机
是否可以用整流电源供电?感谢!!

网友A:
可以,整流后加虑泼。

网友:
单从供电讲电压 功率 平波正常没问题控制部分不能少

网友B:
该可以,你得把控制电路改改,电压大了嘛

网友C:
加个电调就可以用了

网友D:
不可以,无刷电机有较复杂的控制和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