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求救!!!!!!

楼主(2009-01-11):
手上的一块(2200MA/20C/11.1V)
电池
,突然会自动放电(像漏电一样).冲满4.2V一块,拔开放置一个小时后就变成4.05V左右,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电池疲软了。
垃圾电池内阻变大了,所以才冲的时候4.2,拿下放一段时间 掉到4.05V
我的GL电池也是这样子的

网友B:
我的电池也是一样GL的

网友C:
似乎是老化了

楼主:
晕~~~~垃圾电池

网友D:
尺寸合适就改控电 不合适就当照明电或者其他电吧 用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