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6017数控铣加装主轴转速表 (已上视频和图片)

楼主(2009-01-11):
我买了一台SX6017数控铣,用这台数控铣进行一些加工,但是这个数控铣的主轴调速是手工旋钮调速,没有测量工具,一般DIYer很难估计到主轴转速,对于数控铣加工非常不方便,现在我在这个数控铣上面加装了一个转速表。可以随时监控到主轴转速,4位LED数字显示,这个转速表的检测范围是0.5-100000转/分,有了这个转速表,主轴的转速就会明明白白了,很爽啊!哈哈哈!!!

    这个转速表也可以应用到其他的数控铣上,好多好多的数控铣都没有主轴转速表哦,好多好多的雕刻机也没有主轴转速表哦,手里有数控铣的雕刻机的,建议加上这个转速表吧!

SX6017数控铣的帖子请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57353&extra=page%3D4&page=1

在优酷上的视频链接地址: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U1ODM2ODQ=/v.swf

转速表的安装图片在14楼。

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主,好像没有视频的链接呀!

网友:
   忽悠没商量

网友:
梦中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汗! ,啥也没有。

视频已上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已上传!

不错,想知道怎加得,学着加一个。

网友B:
3000转不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0转不高啊

数控铣,转速应该到多少?

网友B:
上到5400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到5400应该没问题吧。

数控铣转速应该最大是多少?

楼主:
上图了,请勿插队

这是SX6017数控铣的照片,随便拍了一张,上面搭了一块擦布,像个村姑的头巾了,呵呵!
这个数控铣原来没有主轴转速表,对于一般的DIY来说,不知道转速很是不方便,所以我要添加一个转速表了。
添加转速表也很方便,正好在控制面板的按钮上方位置有点空间,正好用来放置转速表,转速表是4位LED的,转速计量很准确。

楼主:
要安装的转速表

安装的转速表是4位LED的,带有塑料面板,安装起来也方便漂亮。含有霍尔元件以及连接线。

转速表的背面,插上连接线之后

楼主:
拆下控制面板,在上面打孔,打一个方孔,正好用这个铣床来铣了,呵呵!
正好也利用了刚开始学习的G代码编了一个小小的程序,呵呵!

楼主:
铣好孔之后的样子

扣上转速表,刚刚好,正正好!

楼主:
接下来就是安装转速传感器了(霍尔元件),原来提供的传感器的电路板小了点,不好固定到这个上面,所以我用万用电路板自己做了一个电路板

把霍尔元件移植到这个电路板上,注意也要把一个小电阻也要移植过来!

楼主:
哦对了,还忘了一个步骤,就是往主轴转盘上安装磁铁,检测转速使用的是磁铁+霍尔元件的,通用的转速检测方法。
拆下转盘,转盘是3mm后的钢板,用6mm的平口铣刀铣一个6mm的小坑,6mm的磁铁正好坐在里边,磁铁自己也正好吸在坑里,稳稳当当,就是3000转的时候也没有把他摔下来,当然,在测试完成之后,最好还是滴一滴502粘住的好。
(靠主轴里边的孔离轴太近了,所以钻了个靠外面的孔,使用外面的孔效果好)

楼主:
剩下的工作就是接电源了,我使用USB延长线来作为电源电线,从数控铣的电箱里取9V的交流电,因为这个转速表可以使用8-15V的交流供电。
最后,把连接线连接好,整理控制盒里的电线,就可以了。

看看最后的效果。欢迎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