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x 250 用S3154條尾來回擺動

楼主(2009-01-11):
請問各位,

我架250 用s3154做尾servo, Gyro用401放在機肚內。只要加大油門到hold機位置, 條尾就會在一尺範圍來回擺動(好快同大力)Gyro感度已降到55%結果都一樣, servo碟孔位最出同最入都試過, 結果都是一樣來回擺動不似gyro感度過高的Hurt尾現象條尾擺多幾吓會不斷向左走(機頭向右), ,所以都不知道是gyro定servo有問題 。

Thanks!

网友:
不知道你的遥控器感度在那个菜单设置?如果感度线插5通道
还有,不用3154时候还抖动不?

网友:
楼主说的现象应该是GYRO的感度太高引起的追踪,亚拓250小飞机使用GY401时的感度一般是在27%左右的。
楼主试着降低感度再调试一下。

网友:
LZ

請確認尾舵拉桿順暢,可能是尾拉桿阻力太大,造成尾舵機不能適時的修舵

另一種可能就是主旋翼轉速不足,亦可能造成尾舵左右擺,請把主旋翼轉速調整至3000以上

供您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謝老王指點 現在把感度降到30%可以正常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