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SKY HONEY BEE CP2

楼主(2009-01-11):
我入手ESKY HONEY BEE CP2,,可是飞机的升力不够,,请教浆角度怎么调,,应该调多少。。谢谢,还有平衡杆是要水平的还是要有角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入手ESKY HONEY BEE CP2,,可是飞机的升力不够,,请教浆角度怎么调,,应该调多少。。谢谢,还有平衡杆是要水平的还是要有角度呢

基本上是去除马达接线, 将3D倒飞开关打到3D, 接上电, 将油门杆推到中间, 然后把浆角调到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