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门

楼主(2009-01-11):
电调上的大电容有什么作用,我的电容爆了但还可以用

网友:
说实话,我一直感觉那些个电容没什么用,电调强电和弱电是分开的,电调控制芯片前面有稳压IC,有它独自的虑波电路,基本可以认为前级强电的电压波动对稳压IC后基本没有影响,同理,接收也如此,而电机电流波动如此之大,想用几只几千谬的电容平滑掉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既然控制IC的供电平稳,电机本身就是3相工作,电压波纹对它毫无影响,何况电压、电流波动如此之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上的大电容有什么作用,我的电容爆了但还可以用

电调上的大电容是其直流母线的平波/滤波电容,它不仅起到直流母线稳压更重要起到保护电机驱动的功率器件的作用,没有它,电调的功率器件MOFET或IGBT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