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天地飞9控RTF的油门及螺距曲线

楼主(2009-01-11):
麻烦各位谁有。。告诉我普通飞行和IDLE1下7个点的油门及螺距数据。。。俺不小心洗掉了。。郁闷
现在怎么调都调不好。。。

网友:
普通飞行油门:0      17    34   50  66.7   84.4    100
普通飞行螺距:-2                      5                           10(中间四个等差数列自己算)
3D飞行油门:100    95        92            85           92       95       100
3D飞行螺距:-10                      0                              10(固郎的电机只能承受+-10度,不能调高)   (中间四个等差数列自己算)

网友:
你碰上了我,嘿嘿,真好
我当初为这几个点头痛的死,后来打了个电话给一个不认识的模友
菜搞清楚了
飞机3点  5点   7点都一样
用三点一线的原理,把中间几个点连起来就OK了
通俗吧!~!

楼主:
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好人啊!

网友:
BOB WHITE的调整曲线的视频不知你是否看过,他的油门和螺距曲线设定和今天你在论坛里得到的答案有一些不同。他是考虑到切IDLE时仍可保持悬停状态,因此在油门50%之前的螺距是-2到0,油门50%之后的螺距是0到+11或+10

网友A:
那就不能倒飞了..
无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能倒飞了..
无意义

我说的这个是在NORMAL时的设置,并非IDLE
你说的设置也是可以的,这里我只是提供了另一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