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菜鸟用充电器

楼主(2009-01-11):
大家好我是菜鸟,请大家推荐个性价比比较好的充电器,300内的。0851我用过了一般把我的一个电池搞大肚子了

网友:
充电器,买个截止精度好的就OK 了!
好的X6.860等,都是不错的.
便宜的有LIPRO 0852等,也都是不错的!
给LZ 个参考,我现在在用这个!
充:3S 的电池,完后基本都在: 4.18-4.18-4.19

价格在:220左右/.
个人觉得是很不错的!

楼主:
这个充电还要另接那两条线吗,就是接电调的那两条。可以显充电电压吗?

网友:
我用GT V5的充的都是4。2,

网友:
GTV5和A6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充电还要另接那两条线吗,就是接电调的那两条。可以显充电电压吗?

这个充的时候是需要接T 插还有平衡线的, 电压,电流,充入电池容量都可以显示的!

网友:
我用的是LIPRO的 觉得也可以``

楼主:
A6有两面种不知用哪种好

网友:
买个B6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