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植树同学进来。。。帮个小忙

楼主(2009-01-11):
你买的450是天地飞9套装吗,是的话,可以帮忙把RTF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数值告诉我吗?

有普通飞行模式,油门7个点螺距7个点
3d飞行模式,油门7个点螺距7个点
如果还有上空飞行模式的就更好了。。。

网友:
找错人啦~我的是GL450S+T6c的RTF套装。
现在用的是DSX7。
你说的450C+T9是AAAANING同学,不过经过了上次元旦的那天活动之后,他现在已经换控了,FF10C好像。
你问问看他吧,

楼主:
还是非常感谢!

网友:
有机会一起飞啊,控这个东西还是一步到位吧,省得以后再升级还要多花钱了。
唉,意思你自己体会吧。

网友:
T9的油门曲线我也记不太清了,不过我买10C时设的那种曲线,被人说垃圾曲线没那么设的 后来帮我改了一下.
我给你个亚拓V2说明书上的曲线吧!
油门:0 40 65 85 100
螺距:0度  5度   9-11度
其实这个好象没有指定标准,还得看个人手感
我买10C时卖家告诉悬停是油门要在65%左右

网友A:
控要一步到位,JJ也要一步到位,好的的JJ防止损坏所以电子设备也要一步到位.
比较烧钱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控要一步到位,JJ也要一步到位,好的的JJ防止损坏所以电子设备也要一步到位.
比较烧钱啊。

所以我觉得没有足够的预算就不要进阶或者不要入模,如果不能够一步到位,一点点更新升级只能是花更多的钱。
我败了6架飞机以后越来越体会到这一点。
觉得门槛高,最好就先不要进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觉得没有足够的预算就不要进阶或者不要入模,如果不能够一步到位,一点点更新升级只能是花更多的钱。
我败了6架飞机以后越来越体会到这一点。
觉得门槛高,最好就先不要进门。

呵呵 我的固朗套装全卖掉共陪1000大米,植树你还不快把你不想要得飞机折腾折腾,流两个即使不玩摆着也能当艺术品的好机就够了,机子多了太累,除非都是好机,不怎么维修.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几位。。。昨天认真看了bob的ccpm视频。。终于了解了大概改怎么调ccpm了

我现在的已经升级2。4了,控感觉挺够用的啊。。。但是快4个月了,一点一步到位的感觉都没有。。至少之前挂了2次辉胜后,改成esky的7。5挂了一次后又换齿轮用到现在。。。尾舵机也就收了个d591。。。国产金属斜盘舵机还在路上。。哎。。。离一步到位还差401+9527。。。

网友:
试试看20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