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GL炸成YT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1-11):
刚入了YT的炭尾翼和平衡翼,尾旋翼没问题,但平衡翼的孔很小,平衡杆直径貌似比孔粗大,怎么搞?兄弟们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那就不要加重锤罗

网友:
手里都是gl 没有yt 只能帮顶下了

网友:
要么重新开孔 要么买跟YT用的平衡杆 反正又不贵

网友A:
杆是一样粗的, 那个碳副翼不是YT的

网友:
碳纤的质感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杆是一样粗的, 那个碳副翼不是YT的

?不是把 背面刻着牙托的logo~

网友:
LZ

是可以裝進去的

但因為你把重錘鎖在螺紋上,建議您換根副翼平衡桿

另外把重錘移位,等副翼平衡片裝好後,再固定重錘

网友:
GL的副翼片是拧在那个铜座上的。
如果想装亚拓的副翼片的话,请把原来的副翼片(连带那个铜座)一块卸下来。
把副翼直接拧进平衡杆即可,在拧之前应在副翼杆上涂些螺丝胶,另外不要拧进的太深,以免把你的碳纤副翼片炸裂开,以看不见平衡杆的螺纹就OK。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同学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