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2801咋玩模拟器

楼主(2009-01-11):
版主老大 wk2801 接上simX6模拟器 用不了 ,灯不变绿,想问下wk2801飞模拟器具体设置和接法?

网友A:
WK-2801可以玩凤凰模拟器,AREOFLY,FMS模拟器,你看一下模拟软件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WK-2801可以玩凤凰模拟器,AREOFLY,FMS模拟器,你看一下模拟软件设置是否正确!

我之前用6exhp 一直飞模拟器来着 ,现在插上wk2801,狗的灯就不变绿

网友A:
2801插上数据线后会自动进入PC-LINK界面,这时候是可以用模拟器进行模拟飞行的。摇控器不需要进行特殊的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801插上数据线后会自动进入PC-LINK界面,这时候是可以用模拟器进行模拟飞行的。摇控器不需要进行特殊的设置·!

版主老大,我的接了凤凰模拟器狗不会转灯,控上面也没有反应,我原来用JR 2720可以直接玩的,请指教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老大,我的接了凤凰模拟器狗不会转灯,控上面也没有反应,我原来用JR 2720可以直接玩的,请指教指教.

哈哈 royal 你和我一样啊 我也是凤凰,用2801 ,狗上的绿灯不亮, 之前用6e没有问题!

网友C:
我手里的2801没发现有与电脑连线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里的2801没发现有与电脑连线阿

有狗才有绳

网友(2009-02-16):
可以用  Reflex XTR  模拟器,效果还不错,可以从悬停开始练习!

网友A:
2801飞凤凰摸拟器直接用单通道音频线就可以飞凤凰模拟了,原配的是双通道的音频线。
2601需要用厂家的转接线,再用单通道音频线就可以了

网友D:
請問買不到單通道的線,用雙通道的線是否也可以? 我是2601 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買不到單通道的線,用雙通道的線是否也可以? 我是2601 控

不行的,必须用单通道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01飞凤凰摸拟器直接用单通道音频线就可以飞凤凰模拟了,原配的是双通道的音频线。
2601需要用厂家的转接线,再用单通道音频线就可以了

原来如此

网友:
我的2401 2601 用單通道線了
可抓到訊號 與在XP上新增搖桿
但是幾個軸會連動
例如打油門,X 軸會跟著動
試了家裡幾台電腦都有相同問題
這該如何解決

還是去買一個支援 華科爾控的加密狗會比較方便?
我是玩 G4

网友:
你得到模拟器里去设置 一下通道顺序,因为2401的通道顺序与有些模拟软件的通道顺序有个别地方不一样,需要一一对应才行。另外,你还得设置一下混控,有些模拟器里面自动设置了混控,你如果你只飞4个通道的,就要取消掉混控才行。

网友:
老大们,我用了单音频线还是不行哦

网友:
哈哈,我的2601可以了,不过有个巧门,须联接好后最后开摇控器电源开关.真爽

楼主:
royal  :  我自己尝试了几次,发现把双音频线 的一端的 后两节焊在一起,模拟器灯就变绿了,可以正确校正,但 不过我的凤凰 选不了遥控器 ,一选凤凰就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模拟器啊?

网友:
我自制了一条音频线还是不行,明天去买条成品试试

用的是凤凰2.0Q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