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问题请教

楼主(2009-01-12):
我的lama V3 飞行动力不足 非常耗电 而且马达非常热 什么问题啊 是马达坏了 还是电调坏了啊

网友:
我的lama V3 飞行动力不足 非常耗电 ——马达里的磁体因高温而发生了退磁
而且马达非常热 什么问题啊 是马达坏了 还是电调坏了啊——发生退磁后的马达发热会更严重!因为,需要更大的电流来补偿退磁后损失的功率。
我从你叙述的现象来分析,可能是:马达有故障,电调没坏。

楼主:
谢谢LS的朋友 马达退磁 能换磁铁吗 还是只能更换整个马达啊

网友:
平衡杆上重锤想办法减重(轻到操作时不会打浆就可以了)可以让你飞行时间加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LS的朋友 马达退磁 能换磁铁吗 还是只能更换整个马达啊

这要看你的动手能力和配件供应了!
你不妨看看这个: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57489&extra=page%3D18和我发过的相关的帖子。

楼主:
请问哪有便宜点的lama能用的马达 想多买几个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