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用T9把450飞起来了,曲线很奇怪,老魔指点下吧

楼主(2009-01-12):
本 来用06C联系悬停,感觉调试简单,很容易就上手了。看坛子头老魔说06C很垃圾建议换成好点的。好控买不起,看很多人用天九说还马马虎虎,便从坛子头收了台旧的天9 。

         昨天快递到了,第一感觉就是好多开关、比06C重很多、看起来很专业的样子。今天早上起来很兴奋,迫不及待的把450上的接收机换下来,由于控之前是其他人使用过,我先恢复了出厂设置。然后控照TDF MM以前给出的简单设置方案:【选操控手型、选机种、选十字盘类型、设置十字盘参数、设置螺距曲线、油门曲线不动、油门锁、设置陀螺感度。其他选项基本不动】

         把JJ提到外面准备试飞,结果太意外了,完全飞不起来,油门到顶也一样,听声音转数相当高,分析应该是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没配合好。。在论坛翻翻老帖尝试自己修改设置,,结果调成很奇怪的参数才勉强把JJ飞起来,操控没有以前顺。。。

我把参数贴出来请老魔们分析下,请指点迷津!!!!!麻烦指出这样设置有什么弊端。。。。。

          忘说配置了。。。。450是飞越的 450S  V2  动力套装  XXD 30A电调。。。电机是 XXD 2214 - 8T GA410陀螺  腾辉9G 4个

油门降了很多,没降前推到30%-40%左右就感觉电机快爆了样。

油门降了很多,没降前推到30%-40%左右就感觉电机快爆了样。

螺距升了很多,没升前油门推到40左右还是负螺距。

螺距升了很多,没升前油门推到40左右还是负螺距。

我看很多十字盘3个参数都是一样的。。我设成一样的完全飞不起来。。螺距太小了。结果

我看很多十字盘3个参数都是一样的。。我设成一样的完全飞不起来。。螺距太小了。结果

网友:
我还在用6C,呵呵,
功能多了真难调。

网友:
调舵机中立点、连杆长度

网友:
油门在50时螺距不在零度

网友:
十字盘 38% 38% 91.5%
把螺距91.5改38%。不然十字盘不一致

网友:
把十字盘参数改成60 60 60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 来用06C联系悬停,感觉调试简单,很容易就上手了。看坛子头老魔说06C很垃圾建议换成好点的。好控买不起,看很多人用天九说还马马虎虎,便从坛子头收了台旧的天9 。

         昨天快递到了,第一感觉就是好多开 ...

这种调试好象很有问题啊,
还是找个懂的人帮你改改,调试一下,对你以后飞行有帮助,
曲线至少是个柔和的,现在有点问题

网友:
楼主 ,你那个设置肯定不对的
你看看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450%2B%C9%E8%D6%C3

楼主:
感谢朋友们的建议。。。。我努力再研究下。。。。

网友A:
多潜水呀!螺距先调中点螺距呀!慢慢调吧,呵呵,电直的学问多了去了!

楼主:
基本搞懂了。。。求个悬停7点螺距参数。。。

万能的BBS啊。。。给我力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潜水呀!螺距先调中点螺距呀!慢慢调吧,呵呵,电直的学问多了去了!

duito

网友:
我的曲线也是很怪,都再那个十字之下,但飞起来好像没什么事。。。。。。。。。。。。。

网友B:
螺距曲线位置不对的的原因就是因为,连杆尺寸没有预先设定好,使的十字盘超过中点偏上,-2度螺距曲线位置应该在38.2%左右.这样保证正负螺距正好达到最大值.油门曲线的中点一般在62%-68%, 尾桨转速完全能满足锁尾要求,68%转速高飞机抗风稳定,但是耗电量稍大.一般悬停8分钟很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距曲线位置不对的的原因就是因为,连杆尺寸没有预先设定好,使的十字盘超过中点偏上,-2度螺距曲线位置应该在38.2%左右.这样保证正负螺距正好达到最大值.油门曲线的中点一般在62%-68%, 尾桨转速完全能满足锁尾要求,68 ...

是的。。。。LS朋友分析很专业啊。。。经验很丰富了。。。。这两天我又调试了一下。。。慢慢摸索。。也领悟到一些知识。。。。。现在飞悬停已经调试好了。。。。油门和螺距配合不错。。2000MA  20C  3S  可以悬停10分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