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悬停6分钟到10分钟的问题

楼主(2009-01-12):
看到好多模友说2200毫安的电池450可以悬停10分钟 下来还有3.7以上电压
可是我的450一般悬停6分钟下来就3.75了
有人知道哪些方面回影响吗
JJ是非耐克斯的starter 电机是430X 电调BL35x 11T电机齿 GM700 四个北田舵机
是不是和冬天也有关系呢 夏天是不是飞的久一点

网友A:
顶一下呵呵 我的飞机悬停才能飞4~5分钟就没有电了 YY那卖的黄皮电池

网友:
我的Starter跟您的情况也差不多,从来没有到过8-10分钟。
我估计跟重量也有关系,Starter感觉比我另一架450S要重不少,450S起飞重量在720g左右,但是Starter的起飞重量我记得是810-830g左右。

楼主:
可能和重量有关系吧
铝机身的关系
还有人说和控的油门曲线有关
我的6c没有曲线设定哎

网友:
我的Starter用黄皮的电池悬停10分钟没问题,大白兔的20c也差不多.我觉得跟齿轮间隙有很大的关系,以前没弄好的时候也短,好像也就6-7分钟,后来不小心弄好了.呵呵:loveliness:
电调:好赢40a-电机:xxd2217

网友:
和曲线关系大  看你的悬停油门多大  50% + 5度 就省点  再一个看马达功率 大功率马达效率也高 也就省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和重量有关系吧
铝机身的关系
还有人说和控的油门曲线有关
我的6c没有曲线设定哎

6C的曲线好象是在下面的两个凹进去的旋钮。
我也是听说的,自己还没试过。

网友:
齿间隙和皮带松紧都有关系的

网友:
电池状态和控制的手法也有关的
不要太执著悬停的时间了,调好jj的状态就好

网友:
除了动力配置、电池容量、机子重量、齿轮配比等等,针对悬停来说,在没有大幅度降低操控性的前提下,适当的降低悬停点的油门可以延长飞行时间,比如从通常的65%以上下降到60%以下。对于没有调节选项的控,试试看调节机子的螺距,就是调大一点螺距,整体提高螺距曲线的位置,一般也是可以达到目的的。

网友:
补充说明一下10楼的,最后的调节螺距,是指直接调节机子上相关拉杆的长度。

网友:
换个大一点的油箱 哈哈

网友:
螺距大点 油门小点的 后果是可能出现飞机悬停或者航线时候 飞机点头晃动的现象,
我试验过了的,这是浆转速不够,陀螺效应不够造成的。

网友B:
换13T的齿轮。
亚拓电机电调悬10分钟完全没问题。
大桨转速控制在2100转左右

网友:
可能是机机重了

网友:
影响的因素非常多,一般的8-9分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网友:
齿间隙、皮带松紧、轴承、环境温度、电池的性能、螺距、油门曲线、飞机重量、马达功率都有关系,要想时间长只有逐个派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呵呵 我的飞机悬停才能飞4~5分钟就没有电了 YY那卖的黄皮电池

我感觉也就4 5分钟```

网友:
我的8分钟

网友:
我的大概有9分钟左右

网友:
感觉的时间不准,最好是定时。

和重量关系狠大

网友:
我用15C悬停6分半(定时)下来刚好3.8V。

网友:
我用2218+ztw50A,兔子20C电池,可以11-13分钟

网友:
齿轮换15T的再试试,肯定会长些

网友:
我的七分钟下来是3。8,用的是20C   2200MAH的花牌。

网友:
 我用好赢40A+2217s才6分30秒就保护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13T的齿轮。
亚拓电机电调悬10分钟完全没问题。
大桨转速控制在2100转左右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补充一点,过多的舵机操作也会导致悬停时间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