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给大脚车装灯

楼主(2009-01-12):
利用遥控器的第三通道 加一个9克的舵机,遥控大脚车的大灯.  在转向摇臂处加一个双向接点开关.来控制左右方向灯.   请看图.

大脚车

大脚车

大脚车

大脚车

大脚车

大脚车

楼主:
再发图

再发图

大脚车

大脚车

大脚车

大脚车

大脚车

网友:
不错,给大脚装的东西可得结实牢靠。

网友A:
LZ 这个车玩起来怎么样?我收了一台 感觉一般,没什么力,在水泥地上还一般,上草地就慢下来了

网友:
还是油的爽啊

网友B:
加了一块电池,感觉还可以,最起码时间上长了很多

咨询一下楼主,加的第三通道的舵机在哪里可以买到呢?----:)
------------------------------------------------------------------------------------(这个问题问的好---我这里正好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咨询一下楼主,加的第三通道的舵机在哪里可以买到呢?----:)
------------------------------------------------------------------------------------(这个问题问的好---我这里正好有一个---)

你好?  在淘宝上买的. 辉胜9克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这个车玩起来怎么样?我收了一台 感觉一般,没什么力,在水泥地上还一般,上草地就慢下来了

你好?还行.还没上草地试试.

网友B:
:)

楼主太负责了,感谢感谢啊,有没有什么安装心得之类的分享一下,直接从电源取电?还是另外供啊?和遥控好连接的么?是用遥控上面那个没有用的SW2来控制是吧 自己摸索太慢了,借用你的宝贵经验可以节省好多时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太负责了,感谢感谢啊,有没有什么安装心得之类的分享一下,直接从电源取电?还是另外供啊?和遥控好连接的么?是用遥控上面那个没有用的SW2来控制是吧 自己摸索太慢了,借用你的宝贵经验可以节省好多时间 ...

  你好?不要客气.电源直接从动力电池取得.不用和遥控连接.遥控器什么也没动.  用遥控器的sw2控制.  接驻开关用得是电视机的自锁开关. 按一下接通.再按一下就断开.发光管每个串一个500欧左右的电阻.从车上引一根地线.一根大灯控制线.  两根转向控制线.和车壳的灯接上. 就这么简单.  效果不错.

网友B:
:)

再次感谢,可是还是不十分明白,你的舵机是用来按你的电视机的自锁开关的是吧,然后开关控制照明转向的电源接通。
照明是直接接,转向是通过自制行程开关是吧?
我昨天实际测量一下接收机的chanel 1  和chanel 2 , 在枪式遥控的扳机或转轮运动的时候都会改变电压的,可是chanel 3 在枪式遥控上SW2开关的时候没有什么变化啊,买了舵机后插上会不会没有什么反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次感谢,可是还是不十分明白,你的舵机是用来按你的电视机的自锁开关的是吧,然后开关控制照明转向的电源接通。
照明是直接接,转向是通过自制行程开关是吧?
我昨天实际测量一下接收机的chanel 1  和chanel 2 , ...

你好?舵机是按自锁开关的.    从电源引得正极,分两路.一条接舵机控制的自锁开关,控制大灯.  一条接转向灯开关的中间驻点.两个开关的其他线分别接大灯和转向灯.3通道的接口是电调靠里边的哪个.

网友:
了解

LZ真是很有耐心,赞一下

网友(2009-02-16):
见意楼主装高亮LED灯,那才叫牛呢!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

用舵机电路板改装一下  用起来相当不错   只要用另外的一个通道控制就行

网友:
也不用串电阻   直接把两个高亮二级管串连起来  就行   既省电  又亮

网友:
太有才了啊

网友C(2009-03-18):
和我的设计是不谋而合 我的没有装转向灯  不过你的车壳拆装不是不方便吗?你可以把接线改成触电的啊,就是固定车壳的那四个孔的地方加铜垫片然后连线     把车上的四个<柱子>加上小弹簧然后连上线.四根线够你用的了  这样拆装车壳一点不影响 我就是这样设计的  还不错

网友:
我没有实验的方案    要是有坏的舵机  还可以控制亮度.把舵机拆开 把电机拆了仍了.o(∩_∩)o...  然后把链接电机的两根线结个三极管放大然后给LED供电    舵机的电位器不用管 我觉得应该可以 亮度调节在遥控上  还没有机械的东西不容易坏  缺点就是调整时只能改变遥控上很小是值就最亮或熄灭  不能很准确的    要么就用很小的直流电调 然后有几个触点就行了   不知道行不行的同 我没有实验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又学到新东西了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的设计是不谋而合 我的没有装转向灯  不过你的车壳拆装不是不方便吗?你可以把接线改成触电的啊,就是固定车壳的那四个孔的地方加铜垫片然后连线     把车上的四个加上小弹簧然后连上线.四根线够你用的了  这样拆装 ...

你好?不错的设计.抽空改一下.   谢谢

网友D:
直接用扫了齿的舵机电路板就够用了

直接用扫了齿的舵机电路板就好了   其他的  都可以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扫了齿的舵机电路板就好了   其他的  都可以不用的

你好? 谢谢 .改天找一个试一试.

网友:
新入了一个3851-2,看到大家的改装窍门确实很实用,学习了

网友:
我也来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AGa2p6unl08/
复制地址观看演示,我的是控制器的,灯光也是DIY

网友:
有需要的联系我哦。。。天津 13502059865            QQ373883316

网友:
我的车加灯了..可以没灯杯.....
感觉就不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2009-11-04):
心灵手巧啊!!!

网友:
还能不能更进步想办法让刹车也有灯啊。好像有专门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