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帮我联系了一台(更正是CM6125),值否?

楼主(2009-01-12):
让朋友帮偶留意着。他手头供应商设备2年淘汰更新一次(开模具的)
正好有空搞搞床子什么的了。
昨天朋友说他一供应商那有台616(昨天和朋友再电话确认,打给了那个老板,确认下来是CM6125,属于高精密车床)处理掉。价格5K。。
准备本周直接拿钱过去。然后电话卡车来装回家了。。
顺利的话本周双休日上图。。

楼主:
偶也想尽快搞定啊。 这两天都在找相关型号的资料。
上床也一直是偶滴愿望。只是最近特别强烈。加上家里有380V电源。所以我倒是想上大一点的床子。可以做很多东西。
到时候还想看看,有铣床的话再搞一台。

网友A:
CM6125属于精密仪表车床!(借用万用表帖子中的说明)
CM6125卧式精密普通车床,济南第一机床厂生产
加工粗糙度对有色金属工件可达Ra0.8,对钢件可达Ra1.6
工作精度
圆度 :0.005
圆柱度 :0.008/125
平面度 :0.006/Φ125
螺纹 :0.01/50 0.018/300
该床系精密车床,适用于电子、仪器仪表、轻工、航空等行业工厂中单件和小批生产。主要用于各种 轴类、套类及盘类等零件的精密加工,包括车削各种零件的外圆、内圆、断面、锥度、切槽及利用卡盘、拨 盘及其它机床附件车削公制、英制、模数螺纹;且还可用于进行钻孔、镗孔、铰孔、滚花、拉油槽等加工。
机床设有脚踏机械刹车装置与电气联动, 便于加工小型零件经常停车使用,本机采用双速电机,最大主轴转速为2980转/分;主轴采用润滑油泵循环润滑。此种机床具有结构简单、操纵方便、精度稳定、高速运转振动小、刚性高及机床床身导轨经高频淬火等 特点。本机床 1984 年荣获国家颁布的银牌奖。
床身上最大工件回转直径 mm Φ 250
床身上最大加工直径 mm Φ 250
刀架上最大加工直径 mm Φ 140
最大加工棒料直径 mm Φ 23
最大工件长度 mm 350
加工最大长度 mm 350
公制螺纹(范伟 / 种数) mm 0.5 — 5/16
英制螺纹(范伟 / 种数) 28 — 5t.p.i/15
模数螺纹(范伟 / 种数) 0.3 ∏— 2 ∏ /11
主轴孔直径 mm Φ 26
主轴锥孔 hh 莫氏 4 号
主轴转速范围 r/min 63 — 3150
刀 架
最大纵向行程 mm 350
最大横向行程 mm 140
小刀架最大行程 mm 80
纵向进给量 mm/rev 0.01—0.2
横向进给量 mm/rev 0.005—0.1
尾架
顶尖套内孔锥度五 莫氏 3 号
顶尖套最大移动量 mm 80
横向最大移动量 mm ± 10
主电机功率 KW 1.5/2.4(双速电机)
主电机转速 r/min 700/1420
机床外形尺寸(长×宽×高) mm 1409×670×1180
机床净重 kg 1000

网友B:
好床子,济南三机出的,现在还在卖,新的要几万吧。有次看到个成色不错的要我9000.要是有钱真想买台回家拆着玩。

网友C:
是呀,这床有1吨重,楼房肯定上不去啊,还有加工范围比较小,相对他的体积.不过属于精密的,只要价钱够低,还有一定的精度,搞搞还是可以的,按重量现在他这个是5元/公斤....我们这里45#钢棒料是4元/公斤,LZ自己拿主义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xd们的意见。。
周五要去落实了。反正床子从小的开始。至少小东西可以做了。
不过昨天朋友告诉我床子是扬州产的。。所以没看到实物前还是没底。

网友D(2012-02-09):
好货的5k ,就一个字-------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