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舵机安装位置

楼主(2009-01-12):
亚拓450靠后的斜盘舵机(连长球头的),装在右边和装在左边有什么区别?

楼主:
哪一种更合理?

网友:
个人觉得都一样

网友:
个人喜爱,我习惯装右,左面装电显

网友:
我是装在机身里面的,在左侧的机身上固定螺丝

网友:
我装在从后面看的右边

网友:
主要是平衡重量,随便装那边都可以

网友:
一般是在左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