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SE GF+401+9257怎样才算设好锁尾

楼主(2009-01-12):
一般尾翼中立点设置多少度合适?

另外调机中发现,向两边打方向舵后9257并不是立即返回的~~

如视频中的现象是否就是追尾?

网友:
看上去尾巴锁了不错。操作不当

网友:
安慰一下!把这样精彩,天女散花般炸机实况拉出来分享,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起飞后没有打右副翼,受地面效应的影响而向左滑。飞高一点,1米左右就不受地效影响了。

网友:
请楼主参考小弟在直升机栏目的置顶文章《我飞电直--致初学者》,也许对您的飞行有帮助。

网友:
您不是什么都没练过
就直接上的450吧
????看样子很像,基本功没练啊
俺记得俺第一次飞450 就旋停的很稳当了

网友:
对了,您的锁尾不错,入门设备也很好(我们当时就是9G当锁尾),好好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尾翼中立点设置多少度合适?

另外调机中发现,向两边打方向舵后9257并不是立即返回的~~

如视频中的现象是否就是追尾?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UzNTQzNDA=/v.swf

1、中立点5-8度就可以了
2、开了锁尾模式是这样的

网友:
LZ,入果是新手最好不要在家里玩,太危险了!

网友:
真同情,秒炸..............

网友:
追尾并不是往尾巴的方向飘。

楼主:
受教了,下次绑上训练价去空旷的地方试飞~~

机子只调好了7成,本来是调双桨的,但是一激动,推油就飞啦~~呵呵~~~~

网友A:
看了这个视频以后,我的心久久还是回复了,因为觉得如果不能在如此精彩的视频后面留下自己的网名,那我死也不会瞑目的!能够在如此精彩的视频后面留下自己的网名是多么骄傲的一件事啊!楼主,请原谅我的自私!我知道无论用多么华丽的辞藻来形容楼主您视频的精彩程度都是不够的,都是虚伪的,所以我只想说一句:您的视频太好看了!我的心里重新燃起希望之火,是你让我的心死灰复燃,是你拯救了我一颗拨凉拨凉的心!本来我决定不会在社区回任何视频了,但是看了你的视频,我告诉自己这个视频是一定要回的!这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好贴啊!苍天有眼啊,让我在有生之年得以观得如此精彩绝伦的视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这个视频以后,我的心久久还是回复了,因为觉得如果不能在如此精彩的视频后面留下自己的网名,那我死也不会瞑目的!能够在如此精彩的视频后面留下自己的网名是多么骄傲的一件事啊!楼主,请原谅我的自私!我知道无论用多 ...

OMG,技术贴也被水啊~~

网友:
没打到人就是最好的了```机器坏了可以修的`

网友:
追尾是尾巴来回摆

网友:
 ,壮观,如果在镜头前炸,更壮观。

网友:
新手进450我觉得没错,一步到位。
炸一下增加经验。。

楼主加油门太猛了,
如果慢慢加油,
加油之前先试试副翼、升降和方向舵,
应该可以提高成功机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