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6的说明书不知是哪位高人写的?晕死!

楼主(2009-01-12):
这是28页IDLE   惰速量提高  IDLE  UP的一段说明:

“在上空飞行时,将油门杆往下操作而能使引擎经常保持在一定的回转以上时使用,油门的低侧的比率能用其设定,而使用ON/OFF开关的操作来控制惰速量提高,另外,当惰速量提高在ON的时候能够设定方向舵的OFFSET。”

看完了,一头雾水。不知何意!

网友A:
每个字我都认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字我都认得

太好了!请教一下这个功能如何用啊?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好了!请教一下这个功能如何用啊?谢谢了

每个字的确都认得,就是不知道放在一起是说什么

网友:
头昏...拿分...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字的确都认得,就是不知道放在一起是说什么

太有才了!

网友:
很明显是专业人士翻译的,也可以说是非专业人士翻译的。————ko,什么话啊

网友:
“在上空飞行时,将油门杆往下操作而能使引擎经常保持在一定的回转以上时使用(向下=加油
油门加速“向下”保持一定的转速(怠速)),油门的低侧的比率能用其设定,而使用ON/OFF开关的操作来控制惰速量提高,另外,当惰速量提高在ON的时候能够设定方向舵的OFFSET。”(当怠速开关打到开的时候能够设定方向舵的偏移量)
哈哈哈哈哈哈哈
喝多了以为自己是翻译啦 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