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抖动

楼主(2009-01-12):
JJ配置是SCEADU 50 EVO版的,螺距舵机9255,升降舵副翼9252,油门9254,GV1定速,陀螺GY611+BLS251,飞越的碳浆,OS50蓝头,CP15%的油,换过矮脚架。飞了80多个起落了。一直状态不错,最近发生了奇怪的抖动。刚启动时是正常的,飞的油越少抖动越厉害。抖的表现是机身副翼方向的晃动,频率每秒3次左右。油少悬停时很明显,上空飞行时没有明显感觉不正常。而且抖动还不是稳定的,时而厉害时而轻微。发动机部分拆下检查没有问题,主轴横轴没有问题,旋翼头各个关节球头都没有问题,没有双浆,侧板所有螺丝紧固过,舵机连杆球头都检查过。主轴的三颗轴承,主轴插入单个检查,稍有旷量是轴承的,应该是正常的,主轴插入三个轴承检查,没有旷量,很稳很顺畅。
谁能帮忙诊断一下。

网友:
可能横轴减震胶老化了

楼主(2009-03-04):
老贴翻出来,经验与大家共享。
目前基本确定问题了,其间炸鸡一次,做了比较彻底的检查,把许多人给的意见都检查过了,主轴横轴检查没问题没换,主轴上三个轴承换了,换下来的其实也没问题。发动机离合器轴检查了,专门买了一个百分表,没有问题。炸完修好飞了一段时间不抖了,可是在没有摔机的情况下前几次飞又开始了奇怪抖动。经过仔细排查,确定是由于机体共振导致。共振点大约是1500转,就是原来我悬停时定速的数值,改变这个数值100转上下就没问题了。当越过这个转速时还是可以见到抖几下的。
不知道有没有也遇到这个情况的,可以参考一下我的经验。

网友:
我也是這樣,跟你是同一樣的機, 金屬頭.把横轴减震胶都換新的試試.
我的比較煩, 1700以下就開始抖.但不是一般轉速不夠的抖.跟你情況一樣
有時可以解決.有時不成.我想把槳夾的所以軸乘換了再試試
再下來只有換對槳試一下了

网友A:
我在freya上遇到过1400转时晃动,晕死

后来发现是十字盘以上的螺距拉杆其中一支的角度有一点点不对,排除后解决问题。

网友:
还是建议楼主换掉横轴减震胶试试,因为若是练习3c动作的话SCEADU 50 EVO的悬停转速刚好就是在1400-1500转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来发现是十字盘以上的螺距拉杆其中一支的角度有一点点不对,排除后解决问题。

可否長細說明一下?
上次炸過會不會因金屬有變型而產生同樣問題?

网友:
不是因为其它的金属件变形。freya的十字盘到旋翼头之间的螺距拉杆不是直杆,是有一个折角的(约1度)。可能是炸机后引致的折角变化。

楼主(2009-07-24):
时隔半年再翻出自己的老帖,没想到这么久了才真正解决问题,gary老兄的提议非常正确,换了横轴胶圈问题解决。
但是很奇怪,换下来的胶圈和新的比较,外观没有任何不一样,捏上去感觉旧的要略硬一点点,没有任何老化的感觉。可是换上新的就是不抖了。而老的胶圈其实也没飞多久,从1月份出现问题,实际才飞了不到40个起落,而且本人只是练习很温柔的F3C动作,难道胶圈的寿面这么短。

网友:
关键就在橡胶的软硬

引用 楼主:
时隔半年再翻出自己的老帖,没想到这么久了才真正解决问题,gary老兄的提议非常正确,换了横轴胶圈问题解决。
但是很奇怪,换下来的胶圈和新的比较,外观没有任何不一样,捏上去感觉旧的要略硬一点点,没有任何老化 ...
l
一般3D机橡胶会选择硬,但相应转速要提高,3C相对软,转速可以按正常设置,正常情况下飞机晃动抖动都是转速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