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3斜盘请教

楼主(2009-01-12):
我买了一只lama v3 但斜盘我怎么也调不好。有谁知道怎么样调才行啊

网友:
请潜水查阅老帖,里面有很详尽的说明。

楼主:
能不能给个连接,我找半天没找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调到完全脱控  没必要 能脱1-3秒就可以  主要是飞

楼主:
现在是一飞就向左前,跟本不能1-3秒脱控
如果对尾我还能控制,但我现在要练习别的方向,但不能脱控的话一下就歪了没法练了。老是摔坏。

网友:
发射和接收开机,控的所有摇杆和微调都置于中立点。调整接收机摇臂与斜盘连杆,达到从前后左右目测斜盘都是水平状态(与中轴成90度角),就可以了,微小前飞可以用微调纠正。如果还出现前后飞,可能重心位置不对,将电池前后移动可以解决。

楼主:
与中轴成90度角,
但眼看能看得清吗,我总感觉好了,但一飞就不像样了,重心怎么样测试对不对?

网友:
一飞就向左前得看是什么时候,有时候起飞太慢, 飞机有个飘的过程,起来了还会惯性飘下去.  还是得稳定在40-50cm高度,再松控看看是否真的向左前.

如果真是向左前, 先调整两个舵机连杆,摘下来,  拧进去半圈, 再套上.  如果这时有一个方向已经向反方向飘了,那就只能用控的微调调整了.

如果你的电池每次都安装的位置一样, 电池架子没有松动, 那么调整结果会不错. 但如果像我一样用橡皮筋固定, 其实每次起落晃动都会有点点变化, 会导致飞机稳定下降,  那么只要飞机是慢慢飘就不用管它, 靠控制好了.

再就是练各种方向的悬停还是用模拟来的好, 等都条件反射了再来练真机很快就好. G3.5, G4都可以用esky的原配线玩。

我也是新手,交流而已

楼主:
模拟器练习悬停不好练,视线转换太快了。

网友:
用G3.5或者G4,FMS也行,要练到不让它转换视角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