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发在家飞450的视频,我也来一段,顺便请教问题

楼主(2009-01-12):
最近看到很多在家飞450的,我也来一段。不过突然发现尾巴会上下晃,特别是在打升降多的时候,在这里也请教一下高手们,这是什么原因,原来还没有发现,或者是没有注意到。

网友A:
我家地方太小 没办法悬停 羡慕大房子啊呵呵

网友B:
据说是转速不够

网友C:
突然尾巴上下晃应该是你降下油门速度时出现了双桨,所以尾巴上下晃动。

网友D:
检查主轴固定座,大齿盘,和主轴的同心度。这个和安装有很大关系。当然简单的提高转速可以减轻甚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会造成主轴固定轴承的受力不均匀加速轴承损坏。

网友E:
提高低螺距时的转速就不会点头了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的指教。
我的斜盘舵机是恒吉的MD933,陀螺是GY401,尾舵机是亚托DS520

网友F:
恒吉的MD933用多长时间了?怎么样?

楼主:
我的这个450一直用MD933,大概飞了8、90组电池了,一组电池定时8分钟。不过我是新手,只能飞飞悬停和航线,对舵机没什么感觉。

网友G:
飞的真好 。

网友H:
家里飞 危险了点

网友:
皮带松了吧

网友I:
飞得很不错,羡慕啊!
不过,有空还是到室外吧,离小孩子远点,挑战一下有风的环境!

网友J:
1.檢查大小齒盤在轉動時是否平整,用手轉就看的到
2.看大齒盤有沒有磨損的齒
3.馬達和齒盤的間隙
4.傳動皮帶的鬆緊
我遇過同樣問題,檢查完更換後就ok,希望能解決你的問題

网友K:
LS的东西真不少....

网友K:
LZ是飞越450吧? 飞的很稳了

网友L(2009-03-12):
9,舵量设置:一般新手的舵量要少点,不能太灵活,百分之60就可以了.有一定基础了,想快点就百分之80,高手嘛,就百分之百了.
10,飞机尾巴晃啊晃 追尾了,要把陀螺仪感度调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