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2.4G的问题

楼主(2009-01-12):
航模上使用2.4G的技术已经逐渐普及了,大家都在考虑是否对现有的设备进行升级。
但是对于设备的选择有了不少的困惑。比如说:跳频啊,开机扫描频率啊!什么的等等
但是 我有几个问题,希望有兄弟可以帮忙解答一下:)
1、模型2.4G的工作模式到底是:频分多址、时分多址还是码分多址,或者是其它的模式。
如果是频分多址的那么与72、35、40等等的频率有何区别?
如果是时分多址或者是码分多址 又会从哪里产生干扰呢?个人理解应该是限制一个区域内的使用数量。
2、2.4G的通讯是可以双向的,不知道现在的接收机是否可以返回确认信号给遥控器呢?
暂时想到这么多,呵呵。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菜鸟瞎答
1.2.4g只是个开放的频段,不需要事先申请执照就能使用。调制方式应由使用芯片的物理层和MAC层来决定。
2.根据无线电管委会规定,传统的35.40.72等频段航模遥控设备只能单向传播。传统频段的双向传播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是是违法的。2.4g用于遥控领域算是个新事物,有待法规完善。

网友:
可以双向=\就是双向。

网友:
大学里不是学通信的,而且已经年代久远了所以很多都记不太清了,试着在这里说一下我的理解。

1. 应该是码分多址+时分多址或者码分多址+频分多址。2.4G只是一个开放的频段,具体怎么实现取决于厂商,像传统的36、40、72一样完全不变换频率也可以。现在比较成熟的方案有Futaba的跳频(FASST)和JR/Spektrum的频谱扩展(DSSS)。前者每隔几十毫秒变换一次通信频率,因此发生连续频率碰撞的概率极低。后者开机的时候选定一组随机的频率,同时使用多个频率进行通信,所有频率同时受到覆盖的概率也不大。两者在开机的时候都有一个发射机和接收机协商的过程,所谓“对码”,所以也可以算是码分多址的一个应用。
使用无线电进行通信的时候,只要频率发生冲突,就会产生干扰。时分多址和码分多址只是有一个抗干扰的设计而已,并不保证没有干扰。

2. 如上所述,大多数2.4G是有双向通信的,至少Futaba、JR/Spektrum和ASSAN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