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如何给LAMA V4 更换金属倾斜盘?

楼主(2009-01-12):
主齿轮B总成的齿轮B是拆不下来吧,可总成另一头有个固定环,没有螺丝固定怎么拆?新手在线等待。

楼主:
谢谢楼上,主要还有个固定环,刚才使劲一把就弄下来了

网友A:
那个固定环八成用螺丝胶了,我用尖嘴钳子费老劲了才弄下来,还不好拧回去了,只好买了个新配件....不过换斜盘不用拆B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