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固定翼想飞翼龙!配置请教?

楼主(2009-01-12):
中毒了! 潜水了!请教各位老鸟!购入启迪翼龙单机版
上选择配置!
电机
:1:2212 !(KV1400好还是KV1000好) 2:2408-21!(KV1750)
电调: 是25A还是30A的好?
舵机
: 是用2个舵机还是4个舵机好? 都是辉胜的9G
浆: 是用7060还是8060
电池
: 2200MAH 20C 还是 1500
另外想追求下飞行时间? 半滑翔状态能达到20分钟就好了。

网友A:
2212KV1400+7060桨
电调25A
电池3S1300-1800mA15C以上
要慢飞20分钟就要2200ma电池

网友B:
我的启迪翼龙配置,
XXD 2212 KV1400
7060 (8060浆要打尾杆的)
25A电调
3S 1500MHA 20C
2S 1500MHA 20C。
4*9G舵机,加副翼。

网友:
8060可以剪一点,不过那样就跟7060没什么两样了,哈哈!~

网友C:
我的配置
全动力时间11min 总飞行时间40min
2212 1000KV + 8060
2200 20C 花牌
2辉盛
30A ESC

网友:
我的95元翼龙配置,
电机:XXD 2212 KV1400
浆:7060 (曾加高电机座换1060浆,反扭严重已经改回)
电调:18A电调
电池:3S 2200MHA 20C
3S 2200MHA 15C
3S 2200MHA 15C
3S 1800MHA 15C
3S1500+3S1000(捆绑一起上天,没电换另一块)
3*9G舵机,开副翼(副翼两个舵机,水平一个,方向舵锁死)
飞完所有电池要累死 无聊的时候可以调戏塔吊司机,追追飞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