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晶体。。

楼主(2009-01-13):
看到有的贴说玩
模拟器
要把
遥控器
的晶体拔掉,防止烧掉 。。。是这么回事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没错 玩模拟器拔晶体 不想拔 可以吧天线拉出来不是更麻烦吗 还是拔晶体吧

网友B:
不要经常拔会松的,我的方法是在天线上绑上1.5米的线就可以的

网友C:
不一定要拔晶体,高档控插上模拟器插头会自动开机,但高频头不工作的。我的JR3810就不用拔晶体。

楼主:
我的是Futaba 6EX的。。需要拔掉吗`

网友D:
6ex需要小改造一下,加一根线,就可以不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