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有不少人问控改锂电的问题,发个简单方法

楼主(2009-01-13):
电池仓左下角打个洞,找个4针插口装进去502沾好,
下几个螺丝把遥控器后盖打开根据电池仓的电路找出
正负级线并2路出来焊在4针插口的2边脚上,中间
2脚空在那里不用理会,焊好以后检查一下有无焊锡
线头搭上中间针脚,搭上了上电会短路,接口正负级
要跟锂电冲电接头上正负对应,不要搞错

我用3块旧手机电池组的3S锂电,只要接上充电电路就可以了
8节1.2V的5号电池满电是1.5*8=12V,而3S锂电满电是4.2*3=12.6V
差不多,组电池的电路论坛上很多,自己找找,有中学的物理
知识都搞得懂,很简单

装上电池的样子,呵呵~~~~里面空空的,似乎还能并1组3S进去
懒得搞了,现在冲好电差不多能开2小时,够用了

开机~~~~~~~~~

网友:
旧的电视机线路板有 啊

网友:
多谢了。。。回头就去改。。。

网友:
我早就这样改了。

网友:
旧的VCD线路板有 啊

网友:
12.6V可以弄个7012的3端12V稳压管,确保控不被烧掉!!

网友:
DIY丰衣足食啊  呵呵

网友:
加一个二极管降一点压会更保险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