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朋友请教,碳刷磨损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害处

楼主(2009-01-13):
向各位朋友请教,碳刷磨损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害处

网友A:
有刷电机的碳刷是导电的刷子~~~~~~刷子没了就导不了电~~~~~~电机转子没电就不转~~~~~~~~~磨损就换一对刷子

网友B:
如果是lama,据说刷最后磨完了,容易导致烧4合1,听说啊。反正我是不敢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