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3无刷改造结果

楼主(2009-01-13):
不好说成功还是失败,不过呢,我还是换回碳刷了...
要特别感谢wangjm51, 那么耐心的指导我:)
方案是1818
电机
加xxd10A电调加59hang转换器。0404原控
最后结果:飞机能控能飞,锁尾不够稳, 晃动较大。用0404原控有一个问题是油门轻微的动作(手上感觉动卡拉1下或者2下)可以导致飞机从落地状态到直冲房顶, 而且电机从不转到转,中间没有一个缓慢的过程,启动很暴力, 尤其是
电池
足的时候, 到3.7V左右反倒好控制多了...后来加重,直到增加50g重量。怎么说呢, 就是调整到了一个能飞,但是比较费劲的程度,很难再进步了。根据wangjm51的指导,主要是esky4合1 不能配合1818无刷驱动的结果,而且它在电机启动就进行陀螺锁尾控制,导致飞机启动时很难稳定。
wangjm51告诉我一个微调点,在3合1的左上角,需要打开一点外壳才能看见,可以调整上下桨启动顺序,我感觉跟gain效果一样,只是gain是微调,这个旋钮是更大范围的调整。 确实有用,要是不能调这个,我都无法把它调整成能飞状态。
一点小经验,调整有时完全没用的时候, 断开电源,再加电初始化一次,马上就好多了,可以继续调整。
我觉得我没能调整的很完美的问题,在于锁尾搞不定, 再就是没有好点的控没法调整油门曲线。独立元件改造的成本就高了去了....我暂时放弃。
换回了碳刷,调整一下子变得极其easy,可以说无刷改造让我极大熟悉了lamav3:)
广告:现出售lama改造套件 1818电机*2, xxd10A电调*2, 59hang转换器,有同学需要么?嘿嘿。要是卖不出去,我就拿他们做固定翼小飞机玩了:) 就是那个转换器,可惜了。

网友A:
LZ遇到困难就放弃 这样可不好 要坚持 多问问老鸟 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B:
呵呵,普通LAMA4合1是没有锁尾功能的!锁尾的话必须独立元件!

网友C:
电机从不转到转,中间没有一个缓慢的过程,启动很暴力,这主要是因为电调的启动特性不好,新西达的电调就是这样的,我以前改的小电直也是这样的,后来换了艾特的柔和启动电调,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D:
59hang转换器我要了,顺丰到付。发淘宝链接

网友E:
59hang转换器我想 要

网友F:
两个1818电机我要了。淘宝吧。

楼主:
esky 4合1不是有锁尾吗?只是调整不好而已, 尾巴摆动无法解决,看上去像没锁好,而不是没有锁尾啊...
其实是可以继续进行下去的,有很多方法我还没有尝试,比如说wangjm51改小lama用的科乐科的4合1, 比如用有油门曲线的控, 比如像hebo2006说的换电调试试, 比如改用独立元件。 但这些都要再花钱啊,我也没有现成的东西,呵呵,我不打算再继续投入才停止的。
所以说虽然不算成功,但也不算失败:)
yese,我还没通过淘宝认证...稍等啊

网友F:
呵呵。我打算搞电子元件全独立。就差这两个电机了。

网友G:
xxd10A电调油门线性是为固定翼设计的,很楞所以调不好!换远航,好赢10A试试

楼主:
谢谢大哥支持啊,主要是不想再花钱在这上了,又没有现成的,也没有朋友有这个...:)
淘宝上搜"卡尔文与跳跳虎" 卖的就是这3样,有问题旺旺~

楼主:
忘说了,搜用户就好

楼主:
电机: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22da3421faecd.jhtml
电调: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91a1c4d89c20c.jhtml
转换器: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f6a229a39a528.jhtml

网友H:
晕倒
这点小问题就退了烧,呵呵
有个最简单的办法,你可以请59hang帮你改一下转换板的输出功率程序,把小功率档再改小点,不过来回邮费是需要30元的,你要是上海的,那就很便宜了,10多元就解决了

网友H:
给你个建议,自己先留着吧,以后要是玩了大拉码,这套配件上去是不会有问题的,再说了,据我所知,菠萝现在已经没1818马达卖了,要等7,8月份后再考虑做一些

楼主:
啊,师傅来了,真是抱歉啊~~~~~没能坚持下去:) 实在是缺乏条件嘛,而且LP也从资金上不支持了...555, 否则我一定买新控,换电调,改功率,其实改功率我自己也能尝试改改...
以后打算再玩就上单桨,呵呵。lama就打算入门用了。还想玩固定翼.....
再次感谢wangjm51的大力支持~~特别热心的同学!!大家有改lama的都可以请教他~~

网友I:
王老也是我的老师,我改的是004,也像楼主这个情况,锁尾情况不太好,可能我没有耐心调.上的是2040的KV3600,8T齿轮,XXD18A的电调,情况和楼主情况差不多,电调的线性不好,一点点油门主桨就转得飞快了,尾桨不够力,用原胶桨没法飞,后面换了木桨,好像是8度的吧,可以飞了,但感觉重量上去了,不灵活,以前一点点陀就听话的现在要大幅度才行!感觉不爽,还是换回碳刷370+胶桨,不过无刷的声音确实是爽,动力太强了,要是换个好的电调,说不定还真的不错,现在没心情折腾了.

楼主:
嗯,无刷的动力太强了。。。。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 ,后来改回碳刷 ,油门适应了好一阵子 ....

网友J:
同楼主的改法一样的,我也自己改了,也可以飞了,但马力太强了,楼主没调4in1里面的旋纽,我都调了,发现很小油门很小时飞机尾巴左右晃动,锁不住尾巴,但油门大点时就正常,只是大油门实在是感觉大,飞得高,我还试着增加重量,加了一块电池的重量之后感觉还是很猛,后来找不到材料,就加了一根三角挫刀上去,还是很猛,感觉LAMA V3上无刷,就是 很猛,很暴力。。。
如果换上大齿轮,然后用上大浆,可能会好点,无刷马达转速太快了。齿轮磨损很快。

楼主:
呵呵,我当然调那个隐藏旋钮了,wangjm51老师指导的嘛:) 但所有的问题都和你一样...包括齿轮磨损严重

网友J:
可能是电调的问题,我准备换一成好盈电调试一下,我昨天将马达单独拿出来试,发现油门曲线不对,马达变化不正常,当油门不到30%时,马达都全速转动了。再上去马达没任何变化。我看了好盈的说明书,可以调油门行程,我重新买了好盈的10A电调,要等货到了才明白了。

网友K:
21楼的讲法,我认可,这个XXD的10A电调我曾经买过一个.是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