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FUTABA电池的进

楼主(2009-01-13):
请问下你们把
电池
冲满要多久时间
充满电压是多少V?
我的充18个小时,灯还是亮着
电压只有11.8V,上不了12V
电池是红色FUTABA的760.
充电器
是原配的

楼主:
毛人晓得啊
?

网友A:
16小时充满
灯,充一年也是亮着滴
11.8v足够高了
好的镍镉或镍氢电是到不了12v的,只有快坏了的才会出现高电压。

网友B:
一般充满是1.48V,超过的话,电池的容量下降了,电阻升高所以电压上升!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三楼和四楼的解释是对的。充电时间的计算是:电池的容量/充电器的电流就是时间。计算一下时间,到时间就行了。

网友E:
我充12小时就用了!

楼主:
我的充满用好象就能用2小时吧,.你们呢

网友F:
换锂电池吧,很方便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G:
给你出个主意:做一个外接电源线,准备一个能够插遥控器充电插孔的插头,准备一条长800MM的电线能够分正负级的那种,再准备一个可以插你的模型用的电池的插头,然后连接起来就好了。然后把遥控器里的充电插孔的电源和遥控器直接接通,就好了。这个时候当你的遥控器电压不够的时候,就用您用个的动力电池接上,你的遥控器3一天会有电的。我们就是这样用的。以后你的遥控器电池坏了,也不用买电池了,就用它就行了。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