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建议——选哪个铣床

楼主(2009-01-13):
新手````没玩过床,中你们的毒了,想买个手动的小立铣```不知道买哪种好。预算3-5K
各位大侠给点建议。
小白家住2楼,不能用太重的。如果买2手的铣床,买的时候应该注意看床的哪些地方判断床子质量?

PS:BF20是不是很好?

网友: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帮顶。

网友:
家用,玩玩,
以玩为目的,直流电机调速方便,塑料齿轮噪音低。
BF20,X2,25V等机型可以考虑

工业,经常干钢
要选长期工作电机也不会烧掉的,最好是皮带或齿轮传动。轨道都是淬过火的,耐用一些的
但价格也偏贵
建议在“西湖”或“金丰”里选

楼主:
BF20是全金属齿轮的吧,我看介绍上是全金属的。
大家继续帮帮我建议下,谢谢

网友:
你就折腾吧  手动的铣床 操作起来 3天绝对把你累哭

网友:
铣床不同于车床 车床就那几下  手动的和数控的区别就在 重复加工上  同样的活  一样能做 (复杂曲线手动累 但也不是做不出来)  铣床就不一样了 不说浮雕 就说一个稍微复杂点的工件 要是手动铣床加工 耗费的精力和时间 简直无法计算 甚至根本没办法做出来 另外 加工效率的问题  铣床上铣一个槽出来 一般都得不少时间 比如我经常加工的某个零件 是个非常简单的零件 在简单数控铣床上需要耗时间73分钟  就这73分钟 还不包括找正!!!   你想想看 如果在手摇铣床上 让你连续干73分钟 你受的了不  保证累的你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好好考虑考虑 买整兵的8500块的数控吧  要不就别买 要不就买这个吧

网友:
加点吧,弄个整兵的数控铣算了

网友:
整兵的是哪出的??俺也想买!

网友:
不想折腾的话,我也建议直接买数控铣。
手动的铣只能加工简单的直线,有点角度的都麻烦,还要配合分度头或回转台。
有了数控的话,才具有DIY东西的能力。
我的25v也折腾了1k多了,才基本改了个三轴数控,要到4轴的话,至少要2k。

网友:
到大白鼠帖里问问厂家在那

网友:
麻烦个屁  你就吓唬人吧 .........是不是最近真的做累了不想做了....
我从零开始学的数控 装软件 初步设置麻烦点 但那是一次性的 设置好就不动了  然后学的基本的G代码 也没几个 空跑 走直线 走圆弧 这个学会了 并熟练了 就已经超过手动铣床了  然后就是UG做模型 生成G代码  不过我最近忙的都没时间学UG  就一直停留到G代码阶段了 我现在做的零件 基本都是请别人给写好G代码 然后我跑的.........没啥的  别把这个想的太神秘

楼主:
各位大大,我明白了```````我还是再弄点钱去买数控的``````````哎。学软件简单````我是做3D设计出身,这点东西还难不倒我。
谁借我把枪,我去抢银行买整兵的床```````或者我先把整兵的床给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我明白了```````我还是再弄点钱去买数控的``````````哎。学软件简单````我是做3D设计出身,这点东西还难不倒我。

谁借我把枪,我去抢银行买整兵的床```````或者我先把整兵的床给抢了?

这么暴力呀? 干脆让整兵给你来个按接服务算了, 首付5k, 每月按揭200, 月利息收个5%, 瓦咔咔, 开创买机机高利贷新时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暴力呀? 干脆让整兵给你来个按接服务算了, 首付5k, 每月按揭200, 月利息收个5%, 瓦咔咔, 开创买机机高利贷新时代.

网友:
整B的床子放二楼

只能放地下室吧

那个楼上要用,买一台1700元的小钻铣不错,又可以当台钻.以后又可以改数控.
大伙有个误区,手动的才方便.加工点什么,快速反应

网友:
数控铣我能理解成是大的雕刻机不
我一菜鸟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