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双浆大家认为怎么看比较安全.

楼主(2009-01-13):
因为射浆,射怕了,请问大家在调机的时候是什么看双浆的?

网友:
离开3米,戴一副能把整个眼睛部位遮起来的软性保护镜

网友A:
我是先用螺距规量好,再飞起来看看细调一下就差不多了

网友:
JJ放地上,低速旋转,趴地上从侧面看就可以,距离3米以上 估计就安全了。

网友:
把油门搞到50%..双桨调完在恢复正常

网友:
拿到外面,飞起来看双桨。

网友:
有这么严重?3M以外看双桨???  本人飞的主桨质量好!还没夸张到这程度,放在手上直接看!

网友:
离远点,低速看,飞起来,高速再看

网友B:
飞机举过头顶对着镜子看

不看最安全

网友:
几几的事,还是小心为妙,乱来会出人命的。。

网友:
我以前一直拿在手上看双桨,有一次看好双桨起飞后切换3d
模式,只听到蹦蹦两声jj就掉在地上,两片木桨全射了!!
辛运阿   要是早一点射桨。。。。。。
以后再也不用木桨了!
调试方法:
       油门50时,调两边的桨距零度。
       上空目视高度,3米远看双桨,落地后再调试。
       安全第一!!!

楼主:
我就是射怕了,上次我的浆就是在我调双浆的时候射的,所以不是开玩笑的,搞不好射到眼睛就完了,为安全才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这样可以让大家玩都可以安全放心的玩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先用螺距规量好,再飞起来看看细调一下就差不多了

赞同。。。个人认为除了用镜子,这个办法算不错了,相信有很多模友都是这样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机举过头顶对着镜子看

不看最安全

 这个方法最好!!!!!

网友:
戴个有护镜的摩托车头盔看

网友C:
50米外    准备一副望远镜

网友:
找块有机玻璃挡着看

网友:
強化版

引用 网友C:
50米外    准备一副望远镜

500米外,以fpv设备即时观看....

网友:
我调双桨是拿个严重大肚子的,粗调
到了外场飞起来再细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