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和我一样,也是用德国那个充电器的呢??

楼主(2009-01-13):
我仔细看了说明书对简易牛角座引脚的定义,它里面有一个电流1,电流2, 貌似是直接平衡冲的??
前面那个10P的座子也是有电流的.
我现在是插在最后一个排针上的,那个是串+平衡充的.
难道这个
充电器
既可以单独平衡充,也可以串+平衡 码?
说明书上还把几个引脚短路加电阻,貌似是调电流的.实在很晕.没看懂到底是干什么的.
有的达人一起交流下吧,

网友A:
正好最近也在看SCHULZE的充电器。NEXT系列上的三个平衡插口实际上就是三个不同的插口,最后那个是万用的,基本上任何接口都支持但是最多到8节。前面两个是SCHULZE自己定义的锂电接口,比如这里
http://www.schulze-elektronik-gmbh.com/prs62_e.htm
。关于你说的那个电阻跳线的,指的是
http://www.schulze-elektronik-gmbh.com/guide/gBalAd-e.pdf
这里的对吧,那个是绑定单一电池的容量和节数的。总结就是 都是串充加平衡的方式。

楼主:
再仔细看了,前面你说对了,但电阻的意思是定义电流,这样设置了以后,充电器就直接认接口的电流了,而不是设置电流.
总结也说对了,哈,谢谢

网友B(2009-05-28):
請問各位NEXT系列充电器可否在充第1個電池時再接駁充第2個電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