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办法取出混控臂里轴承

楼主(2009-01-13):
有什么好办法取出混控臂里轴承

网友:
用火烧一下  或用水煮!~

楼主:
火烧热是不错,但轴承埋在里面很难夹住,而且二个轴承中间有挡住二边无法互通

网友:
垫上木头 敲 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二个轴承中间有金属件挡住,无法互通从一头全部敲出来吧?

网友:
有轴承拆卸器的

网友:
中间没有档,可以从一头顶出去

网友:
加热再一甩就出来了  不过不要加热太旧 太久就退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亚托混控臂中间没有挡住吗?

网友:
先冰,後加热!

冰火的效果更好!

楼主:
关键是加热后如何有效的取出

网友:
用主轴一顶

网友:
我是用修手机的热风枪加热,340度的温度保证不会退火,均匀加热一两分钟后,用东西轻轻一拉就出来啦!     我用的是快克850D的热风枪哦!吹塑料不化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