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锂电保姆全过程,苦行僧,借个充电器来试试吧!

楼主(2009-01-13):
  跟Gale兄学做了锂电保姆,发觉AVR单片机真是有意思,(顺便还做了电压报警器,已另发帖),配件基本上是在网上买的,用万能板做,只要会焊接就行了,具体原理见Gale的文章,这里就上上做的过程。

  这是完成图:

网友:
  这是排好元件的万能板,万能板在电子市场买的,3元钱:

网友:
  这是反面的接线,有点恐怖,平衡充的线还没焊上呢!经过这次,我以后再也不敢偷懒用万能板做锂电保姆了,嘿嘿:

网友:
  这是元件面的大图:

网友:
  用卡尺量好发光二极管和按钮的位置,铅笔画线,用电钻钻孔(钻头要快,不然会磨得发烫,孔就不圆了,那个按钮的大孔就是这样的),有精力还可以用圆什锦锉修一下:

网友:
  侧面平衡充的孔也要先画线:

网友:
  架式摆好,开孔也可以用小锉,不过我不是李白,嘿嘿:

网友:
  我是用的它----尖嘴钳:

网友:
  剪成这样,然后再用小锉修:

网友:
  修好成这样罗:

网友:
  安上去试试,顺便也让各个发光二极管各就其位,定定位置:

网友:
  打开盒子,用热熔胶固定发光管和平衡充座,不然经常插拔,万用板是吃不消滴:

网友:
  全胶上了:

网友:
  顺便做了个3S转2S的头:

网友:
  这个小盒子是在网上买的,5.80元,正好放下,比裸体好看点了:

网友:
  欢迎各位砸砖。

网友:
不会吧,,直接来问我要充电器啦....改天借你一个试试.

网友A:
有个问题,gale的似乎是按充电时间来的?

网友:
线看的很晕

网友:
楼主的不干胶纸是哪儿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gale的似乎是按充电时间来的?

没错,我现在是3小时轮换下一个.

但我的0851充2200mah的要4.5小时,要改程序.

等试过苦行僧的充电器试看,可能只要1-2小时就够了,如果他的控有信号输出的话,就可以随充满随换了.

网友:
保姆对电池多的人来说有点用。

苦行僧的充电器充电比较快,所以基本不用用保姆的,2s充充,飞一会儿看一下就可以拔电池了!

网友:
L-6是没有控制线的,因为没mcu的,本来就是傻挂充电器,管用就可以了

网友B(2009-02-15):
楼主可以做点小批量出售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做点小批量出售就好啦

要是不嫌弃我的手工,可以代劳呀。不过,还能不要那个壳子呀?那个壳子太费工夫了,呵呵。

网友(2009-03-24):
麻烦lz,gale大大的原理帖子,能给一个连接吗?我死活搜不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