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线代替连杆的朋友嘛?

楼主(2009-01-13):
不知道什么线比较合适,大家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用鱼线。我自己经常接触到鱼线改造的情况。冬天玩的时候要检查舵面位置。有的时候在屋里调整好后。在冷空气轰击下会有热胀冷缩的情况。

用多少粗的鱼线那?兄弟

网友:
我是用修鞋的那种线.

网友:
大力马的线 DLG上用得到

网友B:
要是KT或者泡沫机用线拉还是免了吧。

网友:
火鸟就是用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KT或者泡沫机用线拉还是免了吧。

为啥兄弟,F3P不也用线的

网友:
我觉得鱼线不好用受力时拉伸量太大,还是修鞋的那种线好

网友:
用呢绒线啊!强度大形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