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改了只环奇小A5,加3S 71KM/H视频

楼主(2009-01-13):
3SLI-FE   2217电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g1OTQxNjQ=.html

楼主:
拍的不好

网友:
 有救援船不?

网友:
2217电机3S似乎太暴了,风平浪静还可以,有点浪就可能容易翻,我原来也用2217,嫌太暴改2212,3800KV,用2S,速度已经足够了.

网友:
有没有加压浪板,加了就会好一些。

楼主:
加了压浪板,速度估计有70KM/H

楼主:
今天破80成功,用了4S A123,可惜断了条软轴,水面太小又有垃圾也不敢全开

网友:
小A5能破80?
请出示GPS物证,广州电船帮改小A5好像没有一个能破60的(随船携带GPS测试),看来广州的弟兄们要努力才能赶上啦

楼主:
可惜没有相机,只能空口说,以下是3S时拍的

未标题-1

楼主:
3S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g1OTQxNjQ=.html

网友:
是挺快的
不过应该没到80

网友:
是很快!但目测速度有多少真的不好说,LZ可量一吓湖面长度,选中间几十米为距离测量船体经过时的时间差来换算相对准确的速度如何!
总好过空口说是多少KM为好喔!

网友:
由于船小,视觉上容易觉得很快.广州这帮改小A5视觉上也有这样的效果.建议用科学的手段测试.这样才能令人信服.
能跑出现在这个速度已经不错了,但只能在风平浪静的条件下才能这样跑,稍有点风波船就容易翻,14楼最有体会了.

楼主:
这是玩船的地方,长83M,扣除出发到终点离岸边每边10M左右,大概60M,各位可以从视频中估计出一边到另一边的时间求平均速度,还有这是3S A123时的视频不是4S的视频,4S的视频等换了新软轴再拍,还有目视测速是不可能精确到85。2KM/H连小数点后面都能测的出来的,相信楼上的各位也不行

网友:
照你这么算的话,我的小蝙辐不是有90KM都不夸张

网友:
很快,我也觉得有3S的那个视频速度有70
楼主你的电机多少KV值?谢谢

楼主:
kv3600   p1.4*32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玩船的地方,长83M,扣除出发到终点离岸边每边10M左右,大概60M,各位可以从视频中估计出一边到另一边的时间求平均速度,还有这是3S A123时的视频不是4S的视频,4S的视频等换了新软轴再拍,还有目视测速是不可能 ...

问题是从一边到另一边的时间是否很准确.这种方法我们也试过,误差比较大.看似有70,用GPS一测,却是50多.

网友:
如果这个配置能跑到70...那恭喜楼主 说明你的整船效率基本是95%—100%这个阶段了

网友A:
zai dibai ding tie ...hehe``

网友B:
船改的不错,速度基本达到这个船的极限,但是速度和LZ目测的有差距,已经很不错了,恭喜你有这么快的小A5了,

网友C:
想请问楼主,你的小A5用多大的电调,是否有加水冷的?

网友D(2009-02-21):
我认为很不错!!
祝贺lz!!享受成功的喜悦!

网友E:
要是加装GPS测,那速度就更慢好多了,重心位置又要调。但这速度没可能上80KM。

网友F:
这么小的船测速就只能用雷达测速枪了。。。。

网友G:
这船能放下4SA123吗
重死了

网友H:
GPS建议用garmin的fasttrak系列手表GPS。重量大约30-50g

网友I:
4粒A123 很难放得下哦。楼住最好上一下船内布图!

楼主:
重新申明这是3S的视频,速度没有80,
回tonytpyjwb:
这船配置很低,新西达2217直升机版电机KV3600
电池 4S A123
电调 新西达 120A
浆 1。4*32

网友J:
请问LZ的小A5尺寸?
我们的小A5很难放得下4个A123,
另外120A电调的体积也不小啊

网友K:
看图片,视频船体与静态船体好像不一致

网友L:
这个A5太暴力啦.

楼主:
新轴已经寄过来了,换成2。3的,原来是2的,一起动就断了,连轴器和硬轴需要重新做,等下发以前拍的2S时的视频

网友M:
回复 网友N:
漿32mm 1,4沒有可能有70公里。

网友O:
单从视屏上看是蛮快的,如果视频没处理过的话应该有70 , 但不像是 这个配置能跑出来的 速度,赶上虾了

网友P(2009-03-24):
楼主上点里面的图片啊~给兄弟们借鉴下,我也想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