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9的问题

楼主(2009-01-13):
我用9X2的控,现在在600上已经调好。但我想再把控用到250上, 现在我不想改变以前的设定,应该如何调?不是说可以存三十种机型的吗?
那位朋友可以帮我啊?

网友A:
是可以存储30架飞机的设定。按着ENT键开机,然后在Model SEL菜单里面就可以切换不同的飞机了。

楼主:
这样切换了以后,接收机没有反映,灯不亮啊。不知是那里的原因?请指点一二啊。我甚至于想到了复制。将模型1复制到模型2也是不行啊。

网友A:
2.4g的是一个模型对应一个接收,所以切换模型后要重新对码,这样设置是防止选错模型。

网友B:
重新对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