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推动力的电动练习机

楼主(2009-01-13):
上次做了3副机翼,正好可以拿出一幅来做一架后推的电动练习机的机翼。
   说干就干,机身采用高翼台。尾部采用玻璃钢尾管。参考翼龙的造型,不喜欢kT板的飞机,依然采用全木结构。手头的几根鱼杆杆节不太合适,正好guppy也需要一根尾管,跑到经常去的渔具店淘来几根杆节。
   根据原来的经验,尾管能比木结构的尾段减轻一二十克的重量,正好可以缓解后推机重心靠后的问题。
    先画个草图

   制作机身侧板,1.5mm桐木拼接

隔框用3×8mm的桐木条制作

在木结构与尾管连接的部分用桐木条加强

装上尾管看看

因为担心重心靠后,尾翼采用轻木构架结构

采用轻木效果果然明显,没蒙皮的重量控制在10克,上一个桐木的尾翼蒙皮后有24克。轻了不是一点

预装上看看效果

机翼就用刚做的瓦特的机翼

哈哈,木结构基本完工。

楼主:
欢迎大家到天天好心情的家作客
http://blog.sina.com.cn/douyouhaoxinqing

机翼蒙好了,效果还不错,手头上还有些丙稀颜料,就用他美化吧

机翼翼展130cm,翼弦180mm,重量控制在100克

尾翼也蒙好了,重量17克,比原来桐木的轻了7克

桐木尾翼

后推机的动力来了,2212KV2200、6030桨、20A电调

2个9克舵机,1800ma3s锂电,翼展1300,机身900mm重量控制在450克以内应该没问题

网友:
牛!也想做,就是没时间

网友:
看了楼主BLOG, 楼主有个女儿啊,真幸福,我也喜欢女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像这种结构简单的模型用不了多少时间,每天晚上有一两个小时用不了几天就做好了。
主要是能体验到DIY的乐趣

楼主:
忙了一天,把一些收尾工作、设备和蒙皮弄好了
尾翼用AB胶粘到尾管上

装上电机,安装架是用绝缘垫板做的,掏空以后重量还可以,强度应该和层板差不多

舵机舱和电池舱,电池舱里加海绵保护

先摆上看看

蒙皮后的效果,要到过年后再去试飞了

天天好心情的家,欢迎来作客
http://blog.sina.com.cn/douyouhaoxinqing

楼主:
最后全重455克,比预计的重了5克。有一点就是电机在四分之一油门时震动的比较厉害,油门再大就好了,有什么 好办法吗。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
为什么没副翼,我觉得没副翼在有风的天基本都会炸

网友:
没有副翼太难飞了

网友:
机舱好深啊,调设备什么的方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全重455克,比预计的重了5克。有一点就是电机在四分之一油门时震动的比较厉害,油门再大就好了,有什么 好办法吗。高手帮忙看看

应该是不平衡,检查是桨还是电机。换个桨试试,如果还震动,取下桨试电机也震动,那就是电机问题了。可以先检查电机轴有没有歪,如果是直的,就要拆开电机做转子平衡校正。

网友:
DIY的不错,蒙皮用什么做的。

网友:
虽然没有副翼,但是可以肯定的说,只要前后重心正确,一定好飞。就是垂尾的面积有点小,那个三角形再扩一点成为梯形就更好了。垂尾和平尾的舵效看上去比较充裕,低速的时候方向控制应该还可以。大油门控制时要温柔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全重455克,比预计的重了5克。有一点就是电机在四分之一油门时震动的比较厉害,油门再大就好了,有什么 好办法吗。高手帮忙看看

也可能是电机的安装有松动, 把它装牢固些。

网友(2009-02-16):
回复 网友B:

好工夫,真漂亮。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一根鱼竿做机尾,用一只洗发水的瓶子做机头,瓶子的盖做电机座,用泡沫的飞翼做机翼,用KT板做尾翼,省钱省工,好飞,好修,不怕炸。有兴趣试一试。

网友:
楼主电机KV有些大了,2200用2S电池比较合适些, 3S这个配置都可以飞高速飞翼用了.

网友(2009-03-31):
这个配置能让推重比超过1吗?

网友:
其实产生震动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因素,就是共振……按照楼主的图片来看,电机座太单薄了,很容易在特定环境下与某转速的电机和螺旋桨发生共振,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在电机座的90度方向,加一块其他材料的支撑板,这样能有效降低震动。
不过有一点要注意,就是最好电机座有多长,就加多长的支撑,让震动的空间小一点。这样做以后,震动虽然不明显,但是这是把能量都传导给机身的缘故(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呀)。

网友:
附上一个简单的示意图~希望能有所帮助~

网友(2009-07-19):
也想做一架飞飞,就是不会做,只能看你做了.

网友:
举双手双脚支持全木质构架的鱼竿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全重455克,比预计的重了5克。有一点就是电机在四分之一油门时震动的比较厉害,油门再大就好了,有什么 好办法吗。高手帮忙看看

动平衡不好,共振,加强电机架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