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控

楼主(2009-01-13):
想问大家一个弱弱的问题
既然2.4G发射接收都数字了,那么他的操纵杆可不可以从电阻方式升级到编码器方式地呢?(只是讨论一下,假设不考虑成本。编码器的成本》》》》电阻)
现在编码器的精度也是非常高的,决不亚于电阻,全数字的能不能实现?

还请各位大虾最下留情啊!~~~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大家一个弱弱的问题
既然2.4G发射接收都数字了,那么他的操纵杆可不可以从电阻方式升级到编码器方式地呢?(只是讨论一下,假设不考虑成本。编码器的成本》》》》电阻)
现在编码器的精度也是非常高的,决不亚 ...

理论上可行,但是貌似体积太大了。

  您的这个内容好像跟标题一点关系也没有。

网友:
很多游戏摇杆、方向盘都用的光电转换的,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网友A:
太耐用厂家不赚钱了

游戏手柄等上面的传感技术已经很成熟了,PD传感器10年前的微软飞行摇杆里就用到了,现在在PS3/XBOS的杆都是光电的,分辨率达到1024或204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耐用厂家不赚钱了

游戏手柄等上面的传感技术已经很成熟了,PD传感器10年前的微软飞行摇杆里就用到了,现在在PS3/XBOS的杆都是光电的,分辨率达到1024或2048

我买过两个微软的Sidewinder Force Feedback摇杆。没拆过不过感觉体积比较大,不知道里面的传感器有多大。

楼主:
现在好象也有小体积的啊,2048精度的